[求助] LDO 一些问题

楼主(2024-02-02):
想做一个ldo,现在的负载电流是25mA,为了减少静态功耗,所以想用镜像mos管来代替绿色框里的电阻,两种方式下的运放增益,相位裕度 和psr都基本一致,按照中间psr是电阻分压决定的,镜像mos管的输出电阻更大,想着应该更差,实际仿真并没有,这是为什们啊?
请问以下psr的peak点大于0,有什么好的改善方式吗

网友A:
LDO的PSR不是简单分压决定的,本质上还和环路增益增益有关。或许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献,应该能让你对PSR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的PSR不是简单分压决定的,本质上还和环路增益增益有关。或许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献,应该能让你对PSR有比 ...

XIEXIE

网友B:
。。。。。。。。。。。PSR由前馈的跨到抵消和反馈导致的阻抗降低构成。你原本阻态的阻抗有关系但不多,建议推个公式就明白了

楼主:
看psrr  是需要peak点都小于0 还是说特定频率下小于0 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R由前馈的跨到抵消和反馈导致的阻抗降低构成。你原本阻态的阻抗有关系但不多,建 ...

请问一下这里能这样推导的原理是什么书啊  或者有推荐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里能这样推导的原理是什么书啊  或者有推荐的资料吗

我看书上是➗1+环路增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里能这样推导的原理是什么书啊  或者有推荐的资料吗

PSR就是电源增益,增益就是输出短路短路跨导乘以输入开路的阻抗(拉扎维辅助定理),降低PSR就是降低这个短路跨导,环路降输出节点的阻抗(布莱克曼阻抗公式其实就是反馈那一套)。有了这两个基础根本不用推公式,一眼就能看出来PSR的构成和主导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里能这样推导的原理是什么书啊  或者有推荐的资料吗

我看你注册时间很早啊,为啥会不熟悉这么基础的电源问题。。。以前是做什么方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R就是电源增益,增益就是输出短路短路跨导乘以输入开路的阻抗(拉扎维辅助定理),降低PSR就是降低这个 ...

你好 谢谢回答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Zo-reg的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里能这样推导的原理是什么书啊  或者有推荐的资料吗

我看论坛已有相关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书上是➗1+环路增益?

关于传统的LDO的PSRR的求解问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388697-1-1.html

同样的问题  但好像还是没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