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点数算法逼近问题

楼主(2024-02-02):
现在在做1/x, sinx等等浮点算子的时候通常会调用到Design Ware 的 IP fp_multifunc,有没有办法自己重写一个类似的模块?具体算法要去哪里找呢?

网友A:
可以参考 Computer Arithmetic - Algorithms and Hardware Designs 这本书,里面有讲相关算法实现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 Computer Arithmetic - Algorithms and Hardware Designs 这本书,里面有讲相关算法实现原理 ...

OK,所以其实那些IP也差不多是那种实现方法吗?主要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新的算法

网友A:
这些算数运算的算法和架构在上世纪末应该都很成熟了,现在也就根据特定工艺下的时序面积功耗约束做些小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算数运算的算法和架构在上世纪末应该都很成熟了,现在也就根据特定工艺下的时序面积功耗约束做些小的调 ...

OK,了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