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一些存储器内部的寄存器作用

楼主(2024-02-02):
比如一些ssd ddr什么的

除了给外部寄存一些地址和数据的
有别的特殊的作用而专门设计的吗?网上的资料都搜不到呢

网友A:
1,是芯片的标识,
2,是tune performance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芯片的标识,
2,是tune performance用的。

感谢答疑解惑
请问一下芯片的标识可以讲的稍微具体一点吗

网友A:
芯片的标识,就是芯片的ID什么的,你看电脑就有很多软件能查DDR的参数,这些参数不就是存在芯片内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标识,就是芯片的ID什么的,你看电脑就有很多软件能查DDR的参数,这些参数不就是存在芯片内的嘛。 ...

明白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