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初学,新人求助

楼主(2024-02-03):
我要设计实现conwaylife的电路,下面是我的代码.  一开始我的结果是错误的, 但之后我把sum后的非阻塞赋值改为阻塞赋值就正确了,这是为啥呀. 加减运算只能用阻塞赋值吗.

网友A:
上面这个电路一看就有问题,block 和 non-blocking放在一起综合,Linting工具的检查肯定通不过。

网友:
初学应该找本verilog教材好好看看语法规则,遇到一个语法问题就找人问,这不太现实也不是好的学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个电路一看就有问题,block 和 non-blocking放在一起综合,Linting工具的检查肯定通不过。 ...

可是我一开始在always语句块中就是全部使用的非阻塞赋值,但结果不是想要的.我后来将sum后的非阻塞赋值改为阻塞赋值就得到想要的结果了.

网友:
时序逻辑用非阻塞,组合逻辑用阻塞。

网友:
如楼上的朋友们所说,代码风格要改改。而且两个if...else别放到一起(就是你for循环里面的地方)。
还有,因为没有异步复位端,所以q无初始值,我理解来说,若一上场load信号输入为0,那走到下面分支,会导致sum和q都是x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一开始在always语句块中就是全部使用的非阻塞赋值,但结果不是想要的.我后来将sum后的非阻塞赋值改 ...

两者不冲突,你说的是结果 也就是输出的数据是对的 是逻辑问题,他说的是阻塞和非阻塞不能混用是语法的问题。

还有always块里头如果不是相关的信号赋值尽量拆成多个写这样逻辑才不会乱

网友:
加减运算跟什么赋值关系不大,这个代码风格要改一下,如果逻辑一目了然,代码再长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