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abstract遇到个奇怪的bug,UI界面不显示文字?

楼主(2024-02-03):
如题,我在command输入abtract &打开abstract generator,可以正常弹出UI界面,但是界面的选项栏没有文字(如图所示),正常情况下会有 FILE、LIBRARY这种显示,求问这是什么情况?我的virtuoso软件显示都是正常的

网友A:
报错了,功能未定义。跟这个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了,功能未定义。跟这个有关系?

不是的,那个报错是我用命令行输入命令的报错

网友(2025-08-28):
你的服务器软件重开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