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40nm用的BSIM4.5中bin方程

楼主(2024-02-03):
150资产
求救各位建模老哥!

请问TSMC40nm中的spice model中的binunit=2是什么意思,不是一般都为0或1吗?
另外,仿真时最小尺寸只能取120n/40n,但是spice model中的最小尺寸为108n/36n,有一个0.9的factor。
以120n/40n为例,我想把spice model中的bin model转换为point model,其中bin方程中的W和L取120n和40n,而后把测试的IV曲线导入MBP。这时候发现令管子的W/L=108n/36n(为什么不再是120n/40n?),建模误差才最小!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应该工艺能做的更小了吧,虽然说是40nm纳米节点但其实应该是36纳米了节点了。版图尺寸到时候都会0.9 缩一下。

网友:
BINUNIT: Assumes that WEFF, LEFF, WREF, lref units are in microns if BINUNIT=1, or, in meters, otherwise.有些模型参数可能被仿真器EDA公司扩充了吧,可以翻下hspice或者spectre文档手册,看他们有没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工艺能做的更小了吧,虽然说是40nm纳米节点但其实应该是36纳米了节点了。版图尺寸到时候都会0.9 缩一下 ...

是的。但是为什么bin方程中的W和L是120n/40n,但是计算阈值电压、迁移率等采用的Weff和Leff是108n/36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