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求助 ERROR: MACRO statement before any LAYER statement. (SX-2093)

楼主(2024-02-03):
全部信息就这么多,也不知道怎么看详细信息,纯小白,求大佬解答!
ERROR: MACRO statement before any LAYER statement. (SX-2093)
rm: No match.

网友A:
starrc_man SX-2093 可以查看help 信息, 你这个应该是tech lef 的位置放在了macro lef 的后面,建议 LEF_FILE 变量把tech lef 放在最前面

楼主(2024-05-21):
引用 网友A:
starrc_man SX-2093 可以查看help 信息, 你这个应该是tech lef 的位置放在了macro lef 的后面,建议 LEF_F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