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Rule connect 用法问题 - SVRF

楼主(2024-02-04):
我看fab提供的DRC rule中会用到 “connect ” 来建立连接,每一组 “connect” 后都能看到有 “disconnect” 。我的理解是,这样每组 “connect” 就不会相互影响。但是在LVS rule里面,我看到的是通篇的 “connect” ,没有一个 “disconnect”。
这些 “connect” 对全部 check都是有效的吗?
这些 “connect” 会在 LVS 中对 layout 的连接关系有影响吗?

比如,我在rule里加一句:
CONNECT M1 M2
那LVS时,会把 M1和M2接触 认为是短路吗 ?

网友:
你会试一下么???

网友A:
DRC rule 里 会经常用到 DISCONNECT 是正常的,因为很多连接关系不断掉再重新建立的话,一些和连接关系有关的rule会混乱,带来误报。
当然,DRC里想用 DISCONNECT, 也是要在 DRC INCREMENTAL CONNECT 开关打开的时候;

你在LVS里看不到 DISCONNECT ,是因为这个语句只能在DRC中使用,且也没必要存在在LVS里;LVS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独立流程,从建立连接关系、相关层次定义、device定义,到property对比...... 不需要也不能断开连接关系。
这些 “connect” 对全部 check都是有效的吗?
是的,对通篇都生效。
这些 “connect” 会在 LVS 中对 layout 的连接关系有影响吗?
当然会,所以也不能直接写CONNECT M1 M2,一定是CONNECT M1 M2 BY 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rule 里 会经常用到 DISCONNECT 是正常的,因为很多连接关系不断掉再重新建立的话,一些和连接关系有关 ...

基本理解了,感谢解答!这些疑问是尝试在LVS rule中加入自己编写的ERC时产生的,已找到方法规避不合理使用connect。

另外有个疑问,ERC和DRC的rule的写法相同,为何要让ERC和LVS一起跑,将ERC rule写进DRC rule里会有什么问题吗?
是因为ERC需要用到LVS中的一些层次定义吗?(这里的“层次定义”是指类似“gate = AA AND GP”的语句)

网友A:
ERC 电气规则检查,一般也就包括一些短路 开路 floating之类的,本身就和LVS联系非常紧密, 用到的连接关系一般都是继承LVS中设定好的,也会用到一些衍生层的定义,所以在写在LVS里是最合理,最方便的;
正如你所说因为两边写法相同,所以在DRC环境里你正确做好层次定义、连接关系等  也是可以正确报错的,但一般都不会这么做,各大fab也都是把ERC做到LVS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 电气规则检查,一般也就包括一些短路 开路 floating之类的,本身就和LVS联系非常紧密, 用到的连接关系 ...

明白了,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