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llScape安装的进度条一直为0%

楼主(2024-02-04):
用installScape安装QUANTUS201,base版本安装顺利,但安装hotfix版本时,进度条像下面一样,没啥动静。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不是写着吗?要先删除旧的包。正在删除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着吗?要先删除旧的包。正在删除中。

可是一直删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一直删除呢。

那就是硬盘慢,你是虚拟机?等吧...

网友B:
应该直接安装hotfix,到最后提示需要base,再浏览到base目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直接安装hotfix,到最后提示需要base,再浏览到base目录即可。

只装hotfix,base没装。然后可以正常使用,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