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完STB没法看结果

楼主(2024-02-04):
跑完STB看不到曲线,Stability Summary里都有值,但是环路增益曲线看不到,之前没遇到这种问题,仿真结果啥的都清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我也经常遇到过,仿真都可以跑,但就是图出不来。

一般会出现在当我关了一个ADE L仿真,再打开第二个或者更换原理图的时候,就很可能出现。

重启软件可以解决,但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或者就用ADE XL来仿,当ADE L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ADE XL是没问题可以正常出图的。

网友B:
你仿真输出结果类型选择了psf格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仿真输出结果类型选择了psf格式的吗

这个在哪调,默认是psf的

网友C:
database的问题好像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哪调,默认是psf的

我这默认是psf_xl的,所以我新打开ADE后需要重新选一下,就在ade里面那个outputs 里面save all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base的问题好像重启一下就好了

重启一下确实好了

网友:
有將plot 點點選在output 欄位裡面嗎?或是save all 再看看

网友(2024-06-28):
输出结果类型选择了psf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我也经常遇到过,仿真都可以跑,但就是图出不来。

一般会出现在当我关了一个 ...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