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comp转.v文件报错问题

楼主(2024-02-04):
最近再用libcomp转内存库时出现了一些问题,tessent版本是2021,系统版本centos7.9

报错信息提示的位置的代码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怎么样才能让工具识别这个v文件呢?请求各位大佬帮助

网友A:
这三个逗号的语法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逗号的语法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是memory complier自己生成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libcomp不支持的语法,当然转换不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memory complier自己生成的,应该没问题吧。。

有的老版软件会有bug,可以改下试试,这三个逗号不符合Verilog语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comp不支持的语法,当然转换不成功了

那是不是我得手动改成if else这种语法呀,然后让libcomp吃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老版软件会有bug,可以改下试试,这三个逗号不符合Verilog语法呀

哦哦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我得手动改成if else这种语法呀,然后让libcomp吃进去

你又不做ram sequence pattern,将ram改成blackbox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又不做ram sequence pattern,将ram改成blackbox就行了

哦哦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哦好的,谢谢您

那如果要把ram的v文件转成lvlib文件是用libcomp吗,我这个设计里的内存库好像只有ram,我要做mbist的话缺少lvlib文件应该在哪里转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又不做ram sequence pattern,将ram改成blackbox就行了

那如果我要对这些ram做mbist的话可以只读进去memory的v文件吗,之前查找资料的时候看到说没有memlib文件的话需要用libcomp转

网友B:
mbist architect 可以读memory 的verilog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ist architect 可以读memory 的verilog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