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mim电容做metal change,改哪一层的影响最小

楼主(2024-02-04):
一个MIM电容,由 AT WT MCT A3这几层构成。如果要改其中一张mask,除了A3不能动,改动哪一张mask是对电路或者从可靠性来讲哪一层是最合适的呢

网友A:
只改1层,应该是不守规则的...

网友B:
不太清楚你说的那几层在电容结构中的位置,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改变一层layer来改变电容的大小的话,那只能改变MIM那一层(如图),而且很可能会违反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你说的那几层在电容结构中的位置,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改变一层layer来改变电容的大小的话,那只能改 ...

  结构是这样的,黄色部分是MCT,您的建议是去掉MCT这层mask么,去掉孔你感觉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改1层,应该是不守规则的...

就只能改一层,改多了成本高了。就改一层,把这个电容特性去掉,就不想用这个电容。试过改孔,改过孔后,没有发现DR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你说的那几层在电容结构中的位置,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改变一层layer来改变电容的大小的话,那只能改 ...

,结构是这样的,黄色部分是MCT,您的建议是去掉MCT这一层么。改孔您觉得靠谱不呢

网友A:
你还不如直接把MCT这层去掉呢,这样电容就没了,也没啥太大问题。你留着这层相当于在里面加了个浮动极板,没啥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直接把MCT这层去掉呢,这样电容就没了,也没啥太大问题。你留着这层相当于在里面加了个浮动极板, ...

有个问题 MCT没了 但孔还在,孔在的话会把上极板和下级板连在一起,会短路。下级板必须要接地。不太行,

网友:
...................................
hehe
那就留着浮动metal吧

网友C:
把他断开不接不行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构是这样的,黄色部分是MCT,您的建议是去掉MCT这层mask么,去掉孔你感觉可以不
...

你修改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不要这个电容,直接把上层金属断开不就可以了么?直接去掉MCT肯定是不行的,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修改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不要这个电容,直接把上层金属断开不就可以了么?直接去掉MCT肯定是不行的 ...

2个mim电容挨着放得很近,以前因为两个电容接法一样,顶层和次顶层都全覆盖,就没有DRC问题,现在其中有个MIM电容需要短起来,或者不要。需要通过改一张mask然后实现目的。断顶层实现不了,顶层没有DRC问,但是走线要绕,带来的寄生电路是不想要的。断次顶层,又会有DR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他断开不接不行嘛

断顶层不行,走线绕线,寄生电路接受不了。断底层也不行,有DRC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个mim电容挨着放得很近,以前因为两个电容接法一样,顶层和次顶层都全覆盖,就没有DRC问题,现在其中有 ...

大概明白你的处境了。。。。去掉不想要的电容上接到MCT的via吧,上下两层金属之间一个浮空的金属层,会留有一些寄生电容,问题不大。也会因为收集电荷没有释放通路带来一点可靠性的问题,但是问题不大,而且毕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但是这样做估计也会有DRC问题,需要你们自己跟foundry沟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明白你的处境了。。。。去掉不想要的电容上接到MCT的via吧,上下两层金属之间一个浮空的金属层,会留 ...

去掉via后,没有DRC问题,就是这种改法非常规,也没遇到过,就是担心浮空的那个MCT积累电荷啥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啥不可预知的一些现象。等老大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