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 里面的query_cmd_file 到底在哪里啊

楼主(2024-02-05):
纯小白求助,看cciqrc guideline的时候卡住了,说pdk里有提供query_cmd_file,翻遍了整个pdk文件没找到,有没大佬知道我是不是理解错了?用的是smic.18工艺

网友A:
你pdk里面提供CCI流程吗?没有话问fab要或者找你们代理要

楼主:
流程里说要copy一个query_cmd file到lvs生成目录,但是没找到这个file,之后按流程说的新建了一个query_output文件夹,然后calibre –query_input query_cmd –query svdb topcellname,但是啥变化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dk里面提供CCI流程吗?没有话问fab要或者找你们代理要

提供的,但是卡在他们的给的guideline流程里了,具体是query_cmd,按照他说的输完指令之后我的query_output还是没有东西,不知道哪里少做了

网友:
query_cmd  一般就在QRC/rulefiles/TYPICAL 路径下,没有的话找fab问下啥情况呗

网友:
query_cmd是流程必要的文件,而且还有其他tech文件,有个map文件,还有hcell文件,这些都有吗?一般都是统一提供,然后按需求修改就能使用

楼主:
破案了,兄弟们,pex相关文件得再找fab要。。。

网友:
其实这个文件,也可以在网上找一个。

网友(2024-11-17):
引用 楼主:
破案了,兄弟们,pex相关文件得再找fab要。。。

请问大佬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输完指令之后我的query_output没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