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里面的电容失配曲线不太能看懂

楼主(2024-02-05):
如下图,是pdk里描述mom电容mismatch的曲线图

横坐标能看懂,通过尺寸和工艺参数可以计算得到,但是纵坐标这个dCmax不知道啥意思?也没有单位,请大佬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横坐标越大,面积越小,mismatch越大;这个单位是个绝对值吧,pF吗?不像是个相对值(匹配应该没有这么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坐标越大,面积越小,mismatch越大;这个单位是个绝对值吧,pF吗?不像是个相对值(匹配应该没有这么优秀) ...

文档里面没给单位,不太确定这个纵坐标到底是啥,我用60fF左右的单位电容算出来横坐标46左右,对应纵坐标大概在5.6E-4左右,应该不是pF

网友:
应该是百分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