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IR仿真加载了dspf但没有结果

楼主(2024-02-05):
dspf文件是Quantus提取的用的Calibre input,输出的是transistor DSPF。
simulation files加载了。

EMIR analysis里也check and run了。

一起正常,但是跑完动态之后,result里并没有。

网友A:
先check pin顺序,再看下ADE/setup/Environment/Switch View List

楼主:
你是指dspf里面的pin顺序吗?
之前直接跑的时候报错了说是pin数目不匹配(如下图),在网上找到说是把simulation files里的Extra port改为true之后就没问题了.

switch的顺序

switch的顺序

dspf的内容

dspf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指dspf里面的pin顺序吗?
之前直接跑的时候报错了说是pin数目不匹配(如下图),在网上找到说是把simulati ...

switch list 看下全部的,截图没看清

pin顺序你看下前仿真网表和dspf的能对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tch list 看下全部的,截图没看清

pin顺序你看下前仿真网表和dspf的能对上嘛

你好,能请假一下前仿真的网表要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tch list 看下全部的,截图没看清

pin顺序你看下前仿真网表和dspf的能对上嘛

是把schematic-export成cdl输出的netlis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check pin顺序,再看下ADE/setup/Environment/Switch View List

可能看不清楚,我列一下
:spectre cmos_sch cmos.sch schematic veriloga

网友(2024-08-19):
我也遇到了,最后咋个解决的呢?

网友(2024-10-28):
引用 楼主:
可能看不清楚,我列一下
:spectre cmos_sch cmos.sch schematic veriloga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