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 input NOR实现

楼主(2024-02-05):
本人小白,最近在做一个SAR ADC的仿真。
看到一篇论文(A 13b-ENOB 173dB-FoM 2nd-order NS SAR ADC with passive integrators)中采用的20相非交叠时钟来做时序
里面需要一个20输入的NOR逻辑门
但是老师跟我说超过5输入以上的NOR门就不能用图上NOR3这种CMOS电路
我猜测可能是太多输入会导致延迟不一致可能产生冲突
如果这种结构不行,那有什么结构能够实现20input的NOR呢?
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拆分可以吧,拆成三个三个的,example: |(1+2+3+4+5+6)=[|(1+2+3)]&[|(4+5+6)]

网友:
记得 M74HC4078 Datasheet 里有 8 in NOR实现的原理图, 把8个输入拆成四个两输入,你20输入可以拆成十个两输入最后在接个3输入的NOR

网友:
这个NOR是用来做启动的,对速度没有太高的要求,用多级门级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