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的layout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2024-02-05):
LDO的layout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个人的一点点经验,FINFET工艺
1.GATE端连接走线要稍宽些,启动瞬态电流的原因
2.保证每个管子走线和周围环境一致,double ring
3.满足电流密度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降低R,也有经验试的走线,按金属最大密度走线
4.如果有反馈电压信号,尽可能从用电模块接回,如果LDO给芯片外部供电,可以从PAD接回反馈信号,或者反馈信号留PAD从LDO供电模块接回
5.每排功率管都需要围ring,上下排器件间距可以适当大些,对散热好,也有更多的走线空间
......

网友B:
重要节点走线的shelding及R/C,如vref,samplingVREF及输出,功率管注意EM,power的PSR,高频PSR注意cap到地的R/C以及输出到cap的R/C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要节点走线的shelding及R/C,如vref,samplingVREF及输出,功率管注意EM,power的PSR,高频PSR注意cap到地 ...

请问下PSR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PSR是什么意思呢

电源抑制比,主要体现就是R/C的影响,使得ldo输出波形,会因为电源频率抬高而升高,电源噪声会影响到输出电压,低频容易处理,一般发生在中高频,对版图的要求及画法也相应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一点点经验,FINFET工艺
1.GATE端连接走线要稍宽些,启动瞬态电流的原因
2.保证每个管子走线和周围环 ...

这个可以的!

网友:
主打就是你的主要电流顺不顺,电流镜匹配好不好,要求没啥特别的,毕竟频率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一点点经验,FINFET工艺
1.GATE端连接走线要稍宽些,启动瞬态电流的原因
2.保证每个管子走线和周围环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一点点经验,FINFET工艺
1.GATE端连接走线要稍宽些,启动瞬态电流的原因
2.保证每个管子走线和周围环 ...

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抑制比,主要体现就是R/C的影响,使得ldo输出波形,会因为电源频率抬高而升高,电源噪声会影响到输出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