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始化到ram中

楼主(2024-02-05):
怎么 将txt中按行(行号对应ram地址)整理的数据,不经过写操作,直接初始化到rtl 中某模块的ram中

网友A:
Verilog文件操作函数解析txt 得到数据,再把数据直接assign到ram的memory数组中。

    reg [7:0] memory [0:16];

    reg [1023:0] file = "xxx.txt";
    initial begin
        $readmemh(file, memory);
    end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文件操作函数解析txt 得到数据,再把数据直接assign到ram的memory数组中。

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B(2024-03-28):
如果是现成的ram模块可能都自带初始化函数,看下代码要怎么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现成的ram模块可能都自带初始化函数,看下代码要怎么调用

谢谢  自带的也是调用了$readmem

网友:
$readmemb或者$readme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