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 fft仿真求助

楼主(2024-02-05):
   请教大家,dac仿真,fft取1.6us,截止时间分别为2.5u/2.4u或其他时间时SNR不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每个台阶多少个点?有没有包含DAC上升和下降阶段?频谱和时域图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台阶多少个点?有没有包含DAC上升和下降阶段?频谱和时域图看看呢

fft频率按2048点计算的,每个step取了10个点,所以是655360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台阶多少个点?有没有包含DAC上升和下降阶段?频谱和时域图看看呢

楼主:
这是时域波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时域波形

这是fft设置

网友A:
Signal bin为啥是0啊?设置成1。。。点数居然不是2的N次方么。这样能FF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nal bin为啥是0啊?设置成1。。。点数居然不是2的N次方么。这样能FFT么?

655360点相当于一个模拟step取10个点,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必须设置为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