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mbist时extract icl出错

楼主(2024-02-05):
我按照手册的流程做mbist的时候遇到了下面的报错,我读进去的是网表文件和memory的v文件,请问是什么原因呀,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下

然后我的脚本是这样
set_context dft -no_rtl
set_tsdb_output_directory ~/Desktop/DFTSPEC
read_verilog ../chip-syn_20231220/results/mychip_top.v
read_verilog ../memlib/S018DP_RAM_DP_W32_B6_M4/*.v
......
set_current_design mychip_top
add_black_boxes -auto
set_design_level chip
report_config_syntax DefaultsSpecification/DftSpecification/MemoryBist > ~/Desktop/DFTSPEC/company.tessent_defaults
check_design_rule
create_dft_specification
process_dft_specification
extract_icl
extract_sdc

write_design_import_script use_in_synthesis.tcl -replace -module mychip_top

拜托各位大佬了

网友A:
你这省略号    不知道你有没有读design和mem的atpg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省略号    不知道你有没有读design和mem的atpg模型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