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调制器和PGA带宽的问题

楼主(2024-02-05):
如果在PGA后接一个SD调制器,请问PGA的闭环带宽要和调制器的采样频率之间满足什么样的数值关系呢?

网友A:
什么电路描述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路描述啥意思?

就是一个前端电路,可变增益放大器后面接一个sigma delta调制器,可变增益放大器的带宽需要和调制器的采用频率之间满足什么样的关系呢?

网友B:
调制器输入端的采样电容作为pga的负载,看在采样时间内信号要建立到多少个陶,进而推出对SR,带宽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制器输入端的采样电容作为pga的负载,看在采样时间内信号要建立到多少个陶,进而推出对SR,带宽的要求 ...

请问,假如说SD采样频率128M,采样周期大概7.8n,然后建立时间三分之一个周期就是2.5n左右,那么1/(闭环-3dB带宽)<2.5ns,闭环-3dB带宽就得大于380M左右,如果反馈系数β为10,那么岂不是开环GBW要达到3.8G了?您看看我是不是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B:
β算错了吧,你的意思应该是cf/ci=10吧
β=cf/(ci+cf)=10/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β算错了吧,你的意思应该是cf/ci=10吧
β=cf/(ci+cf)=10/11

怪不得我算的这么离谱,我一直以为闭环增益是cf/cin的话反馈系数β就等于cin/cf了,感谢你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