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数模接口处的inv前面要加esd器件?

楼主(2024-02-06):
一般是在gate加上一个,有的叫antenna器件。没太明白跨不同地的时候会有什么esd风险?还是天线效应的风险?求解惑,谢谢大家

网友:
见过加的,电阻和ggnmos, 也见过没加的。但跨domain一定要做level shift. 就算电压相同。

网友:
ESD有器件充放电要求以及模型,建议看看ESD的几大分类

网友:
antenna器件
=> antenna effect , process m1 -> charge cause damage .. need diode

long channel like driver IC , meed CDM_esd cell pulg in digital --> analog interface
  digital to analog  maybe  > 3000um length  .. need CDM c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