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agap后仿真时寄生电容减小低频PSRR如何解决

楼主(2024-02-06):
在bandagp后仿真时,使用noRC的方式提取后仿真寄生参数网表时,全corner仿真的低频PSRR还能达到60dB以上,此时反馈环路的开环增益低频处为90dB以上;但是提取R+C+CC、C+CC或R+C时,都会使得-40°、FF cornner、高VDD的情况下,PSRR降到20dB,开环增益也将至60dB;而且calibre_view和dspf格式的仿真结果都比较一致。
那么寄生电容C的提取为什么会影响低频增益和低频PSRR呢,1Khz以上的被影响还可以理解,现在连1hz以下都直接寄生电容C的影响,这是为什么?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并不能说明是寄生电容的影响啊,你让版图给你个NORC的试一下,才能真正说明是寄生C的影响,不过你都说了是非常低频下的,有可能是版图本来就没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能说明是寄生电容的影响啊,你让版图给你个NORC的试一下,才能真正说明是寄生C的影响,不过你都说了是 ...

在前仿真的全corner仿真结果是没问题的,提取了no RC的后仿真结果也是ok的,但是只要提取了带C的寄生参数网表,仿真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B:
可能是ADE设置问题?重开一个空白的ADE,把参数重输一下试试。

网友C:
低频是指?直流?电容不会影响直流的,如果你说的是几百K这种,你看看环路增益和前馈跨导变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是指?直流?电容不会影响直流的,如果你说的是几百K这种,你看看环路增益和前馈跨导变了没 ...

低频指的1Khz以下的频率,包括DC直流的情况,按道理寄生电容C的提取是不会影响这些频率的PSRR和开环增益的,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ADE设置问题?重开一个空白的ADE,把参数重输一下试试。

好的,我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能说明是寄生电容的影响啊,你让版图给你个NORC的试一下,才能真正说明是寄生C的影响,不过你都说了是 ...

重新提取了No RC的后仿真网表,仿真结果确认与前仿真不一致了,证明与寄生R、C是无关的,还是版图问题,要进行更改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