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pr后网表的问题

楼主(2024-02-06):
请问一个设计的RTL和综合网表 formality验证成功了,综合网表和pr后网表验证Inconclusive,报了60个Aborted( Hard, too complex to solve),都是multi_16b32b_pipe6/unm_comb_d0_reg[14]~multi_16b32b_pipe6/unm_comb_d0_reg[33],14以前的和33以后的都passing了,请问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set compare rule试一下

网友A:
可以set_dont_verify 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set_dont_verify 绕过

谢谢!怎么确保Ref和Impl是一致的呢?只看标红的这个连线的值可以吗?这样看它俩一致
Ref:

Im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