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默认下拉电阻设计求助

楼主(2024-02-06):
遇到一个设计难题,一个GPIO,在芯片没电时需要一个5.1K的默认下拉电阻。在芯片上电过程中,该下拉电阻一直存在。一直要等到芯片完成上电,再有寄存器去控制是否需要该下拉电阻。

下拉电阻必须可以取消,不然GPIO输出高的时候,该电阻会有一个漏电。
想了两种方案都不可行。方案如下两图所示

网友:
有点刁钻,用BJT加电容试试?其实最好是提供一个负压

楼主:
补充一下,选用的工艺就是普通的LOGIC工艺,内核电压1.5V,IO电压典型值3.3V。

网友A:
建议多了解下实际应用,想想芯片之外的解决方案,比如多加一个常开电源(一般设备都有,这个电源下电流极小,可以用很长实际)。如果非要搞无电源,我想到一个方案,即native nmos diode接法接到一个信号上上,电源无电时0,电源有电时高压(高于GPIO),缺点是ff corner下到高压漏电有点大。方案可以改进,只提供一个思路,还是推荐修改片外方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多了解下实际应用,想想芯片之外的解决方案,比如多加一个常开电源(一般设备都有,这个电源下电流极小 ...

您提到的Native的思路我也尝试过,难点在于下拉阻抗会随电压有点偏差。另外请教一下,这种方案可以保证在芯片没电的时候也可以测量到大约5.1k的阻抗吗?

下图是我尝试过的思路。Native NMOS的gate我串了一个大电阻,降低电源。

至于您提到的片外解决方案,这个有点难,客户现在巴不得所有外围器件都能片内集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提到的Native的思路我也尝试过,难点在于下拉阻抗会随电压有点偏差。另外请教一下,这种方案可以保证在 ...

无电有时候不是电压=0,因为一般电源会有一个大电容,有时要考虑电源不是完全为0的情况。 阻值 pvt可以靠仿真,成熟工艺如tsmc的model或者smic的非finfet工艺会比较准,漏电因其指数特性可能会偏离仿真。其它工艺的视情况需要额外留marg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提到的Native的思路我也尝试过,难点在于下拉阻抗会随电压有点偏差。另外请教一下,这种方案可以保证在 ...

NMOS放在下面,NMOS gate和PAD之间的电阻换成PMOS,PMOS的gate由内部控制(没电默认为0,上电后拉高)

网友:
Type C CC log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选用的工艺就是普通的LOGIC工艺,内核电压1.5V,IO电压典型值3.3V。 ...

这个工艺可能不一定支持,如果工艺中支持耗尽管的话,掉电时由于耗尽管常通,端口看就是阻抗特性,上电后采用方案一配合负压电路给你图中的逻辑供电可实现关断。应该可行。

网友(2025-10-21):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