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各位大佬,一般你们设计一个5T的比较器的设计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4-02-06):
本人最近在学习5T比较器的设计,目前有点迷惑,不知道该如何上手,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果有参考的资料就更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玩意应该叫放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应该叫放大器吧?

闭环使用是放大器,开环使用是比较器,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B:
看瞬态PVT感觉就差不多了,业界喜欢闭环去跑一些OP,DC,AC gain什么的

网友C:
至少要看精度和速度吧,是要做ADC的电位比较吗?那就要看能比较出的最小电压是否满足需求,然后看看建立速度是否满足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要看精度和速度吧,是要做ADC的电位比较吗?那就要看能比较出的最小电压是否满足需求,然后看看建立速 ...

是的,是作为ADC的比较器来使用的,目前是已经做了一个出来并且增益和延时是符合要求的了,但是我对于整个流程还是懵懵的,做出来的整个是根据电流大小算了一下,再调整了一下输入管的宽长比就符合要求了,所以目前还是很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瞬态PVT感觉就差不多了,业界喜欢闭环去跑一些OP,DC,AC gain什么的

目前是不知道从哪个参数入手进行设计,比如增益、延时还是带宽这些,目前有点懵,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的一个设计思路。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高速还是低速的,高速去看下拉闸为那篇讲strongarm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