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搞明白差模和共模输入范围的区别

楼主(2024-02-06):
假如有一个折叠共源共栅的全差分放大器,输入管是n管,共模输入范围的最小值由尾管的过驱动电压和输入对管的Vgs相加决定的,最大值是电源电压和输入管的vth相加决定的。那么请问差模输入范围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运放基本全是闭环工作,运放的输入端稳定状态下都偏置在共模点,差模就是个小信号的东西,只在放大过程中存在,所以差模完全是小信号的叠加,谈偏置没必要考虑差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运放基本全是闭环工作,运放的输入端稳定状态下都偏置在共模点,差模就是个小信号的东西,只在放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本来小信号幅度就不会太大,但是我碰到一个电路设计指标专门标注了差模输入范围±2V,电源电压是3.3V,共模VDD/2,所以就很好奇这个差模输入范围在电路里面如何表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本来小信号幅度就不会太大,但是我碰到一个电路设计指标专门标注了差模输入范围±2V ...

还得跑tran验证感觉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跑tran验证感觉这样子

你好,请问trans怎么验证差模输入范围呀

网友C:
运放的增益很大,对输入管而言输入信号是小信号,经过放大,对输出管而言输出信号是大信号了。差模叠在共模信号上,共模偏置不合适或者差模过大都会让输出管无法正常工作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就是电路正常工作的范围,具体到每级放大有不同的需求。可以去看看rail-to-rail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增益很大,对输入管而言输入信号是小信号,经过放大,对输出管而言输出信号是大信号了。差模叠在共模 ...

其实就是差模输入范围等于输出摆幅除以增益对吧?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看到一个指标电源电压3.3V,结果差模输入范围是正负1.5V,所以很纳闷,差模输入怎么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差模输入范围等于输出摆幅除以增益对吧?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看到一个指标电源电压3.3V,结 ...

当比较器用的时候确实输入差模可以范围很大,就是没增益了,也算“正常”使用吧哈哈。或许可以提供一下这个运放的名字或datasheet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trans怎么验证差模输入范围呀

削顶和去底这样子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