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top

楼主(2024-02-06):
请问中间比较尖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A:
因为VCO 白噪声和flicker噪声

楼主:
是指什么的峰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VCO 白噪声和flicker噪声

深蓝色和紫色是VCO的白噪声和闪烁噪声

网友:
可能得原因是:
(1)环路相位裕度低,导致peak。可以尝试减小一点CP电流;
(2)一般Fref太大且带宽也较大时,会出现这种peak。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什么的峰值呢?

相位裕度不好,闭环传递函数上有p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