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中real类型变量随机

楼主(2024-02-06):
请问一下sv中对于real类型的变量怎么随机化? 比如要产生一个1.099~1.120的一个随机数据。

网友:
最直接就是std::randomize,后面加个约束块吧,对于浮点数(小数),编译时再加个命令-xlrm floating_pnt_constraint

我也是初学者,有更好的方法可以一起学习

网友A:
没用过real类型,但是是否可以换个思路:
先随机整数,约束1099~1120,得到数值后除以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real类型,但是是否可以换个思路:
先随机整数,约束1099~1120,得到数值后除以1000 ...

我一般就使用这种方式。楼主可以考虑。

网友:
随机数好像std:randomize 不可以吧

网友:
class C;
rand int unsigned multiplier;
real result, A, B;

function post_tandomize();
  result = A + (B-A)*(real'(multiplier)/32'hffffffff)
endfunction

endclass

试试这个

楼主:
感谢大家的思路,我用了1楼提供的方式,已经仿真过可行。“std::randomize,后面加个约束块,对于浮点数(小数),编译时再加个命令-xlrm floating_pnt_constraint” 这种方式,比较简洁,而且这种方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变量控制约束范围。

楼主(2024-03-08):
【2024.3.8更新】 如果下限是0的话, std::randomize(x) with { x>0; x<1.1;} 随机出来的x全是0....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24.3.8更新】 如果下限是0的话, std::randomize(x) with { x>0; x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因?

没到是啥原因,仿真碰巧遇到了, 挺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