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Operating points没有显示

楼主(2024-02-06):
在Cadence Virtuoso仿真结束后,通过Result - Print - DC Operating Points来调取MOS管的参数时,选中MOS管以后,Results Display Window 没有显示参数,还是空白,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保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保存了吗?

哪个部分?原理图还是ADE,应该是都保存了

网友:
你跑dc了吗,你保存dc结果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部分?原理图还是ADE,应该是都保存了

当然是DC仿真保存工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部分?原理图还是ADE,应该是都保存了

outputs-》save all里面

网友B(2024-03-20):
我的可以print出来,但是annotations显示不出来,重启也没用,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tran仿真的话,transient op points也是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print出来,但是annotations显示不出来,重启也没用,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tran仿真的话,tran ...

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你的问题是因为没有跑DC仿真,trans仿真也需要有DC仿真的结果才能annotation出来

网友(2024-06-14):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你的问题是因为没有跑DC仿真,trans仿真也需要有DC仿真的结果才能annotation出来
...

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4-11-18):
楼主是什么问题,我之前仿真可以,现在突然变成空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