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I notch问题

楼主(2024-02-06):
请问各位大佬,STI 结构制造过程中存在notch,这种对器件或者后续工艺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主要是应力产生的影响,应力来源和影响包括热失配、内在应力、材料的生长和粘弹性。热失配应力是由硅、二氧化硅等不同材料之间的热膨胀性能差异引起的,可以从温度变化和热膨胀系数计算得出;氮化物薄膜等薄膜通常具有很高的应力,因此对整体应力分布有重要影响;在STI工艺中,氧化物衬底的氧化过程中体积会膨胀,从而产生额外的机械应力。这种效应也对衬垫层的初始应变有一定作用;一些材料,如氮化物和二氧化硅,在较高温度下表现出明显的粘弹性。对于使用STI隔离MOSFET,pMOS电导率通常会增强,而nMOS电导率会降低15-20%上下,由于模拟设计通常利用氧化物定义 (OD) 区域产生的效率,因此大多数设计可能会因 STI 应力而产生各种参数偏移。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