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 管做开关时宽长比的选择

楼主(2024-02-06):
MOS 管做开关时宽长比怎么选择?
目前 NMOS 的宽长比为6:1,PMOS 为240:180nm,1.333。想要提升MOS 管做开关时的速度

NMOS管宽长比越大,其开启电阻就越小,速度就会越快。但是总不能一直增大下去吧。
如果宽长比太大了,对应的面积也就越大,功耗也大了。
而且宽长比增加到一定值时,NMOS 管的开关速度不随着宽长比的增大而加快了,反而会减慢。这个临界值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
宽长比大了栅电容大应该是速度变慢吧,仿一下马鞍形曲线试试

网友:
结合前级驱动电阻和后级负载电容一起考虑吧,单独看开关W增加时,C增加和R减小对应的时间常数不变

网友A:
。。。管子大了寄生就大了,最后会超过负载成为主导因素的,电阻的非线性,时钟馈通,电荷注入,还有给时钟电路带来的巨大负载必然导致更大的孔径时间。楼主刚学这个么,现在开始入门模拟,有点49年加入国军的味道了

楼主:
对,我用的是CMOS做开关,我在学校做DAC

网友(2024-07-26):
引用 楼主:
对,我用的是CMOS做开关,我在学校做DAC

做电流舵DAC嘛

网友B:
做模拟还有前景吗

网友(2024-09-18):
引用 网友B:
做模拟还有前景吗

没了

网友(点评):
这么悲观呀?!能混口饭吃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大了寄生就大了,最后会超过负载成为主导因素的,电阻的非线性,时钟馈通,电荷注入,还有给时钟 ...

额(⊙o⊙)…,刚开始入行,也没得办法拉,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洛

网友C(2024-10-27):
唉,不知道现在做什么好,工作感觉都没好找的。

网友D(2024-12-06):
引用 网友C:
唉,不知道现在做什么好,工作感觉都没好找的。

是这样的今年研一很迷茫

网友(点评):
我研0也在做模拟,好难

网友(2025-03-04):
为什么哇

网友:
没岗位 卷学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今年研一很迷茫

问题不大,老师带着混点资源吃口饭还是没问题

网友:
绷不住了,我也是49年入那意思,悲伤

网友:
实在不行跑路数字或者硬件了,反正做模拟的这些多少涉猎一点,再找实验室这些方向的抄抄简历完事

网友(2025-07-14):
一般做logic时,length直接用最小的就行吧,速度最快。

网友(2025-09-08):
扫频率曲线,选最高频率对应的w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