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ADC模块layout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4-02-07):
请教ADC模块layout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对称匹配

网友:
会有大佬让你一直改

网友:
有一本書 The ART of ANALOG LAYOUT 作者 Alan Hastings 有詳細說明

网友:
对称匹配,尤其是对称的寄生c,(包括电源地对内部,内部重要线对输入输出,cap上下极板附近等等的寄生c是否一致或比例要求,确认sch需求的c范围,比例是多少,1:1还是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