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新手,布线后出现好多violations,不知道怎么debug

楼主(2024-02-07):
本人刚开始学习后端,最近在学习innovus

布线后竟然有一万多个violation,不知道从哪下手,是前面哪里设置的问题吗,求大佬解答。

网友:
最高绕线层是M3吗?可以检查一下绕线是不是在track上;或者看看是不是局部pin density太高;或者面积评估不合理,design天然绕线资源就不足

网友A:
一般后端在做DRC验证的时候,是不看innovus里面的violation的,是因为innovus里面的DRC结果是假的,所以不用太担心,一般DRC的结果是要去calibre这个工具里面看的,innovus里面没啥参考意义,short之类的才是有用信息,大概就是这样,我也是新人,前几天刚做DRC的时候innovus跑出来结果也跟你一样崩溃,最后发现是要去另一个工具里面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后端在做DRC验证的时候,是不看innovus里面的violation的,是因为innovus里面的DRC结果是假的,所以不 ...

谢谢回复,这就跑一下calibre看看结果

网友:
是M1和M2布线了吗?有打电源吗?

网友B:
虽然最终以calibre 的结果为准,但是innoovus的还是很有参考性,要分类别看一下,特别是short
M1 M2 有大量short 等drc ,先看是不是M1 有大量信号线,看下绕线层怎么设的。一般M1 是不拿来绕线的,有些工艺M2 也是不绕线的,因为有大量cell在这些层出pin。
drc 检查之前,有些不必要的blockage 要先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最终以calibre 的结果为准,但是innoovus的还是很有参考性,要分类别看一下,特别是short
M1 M2 有大量 ...

我又从头跑了一下,发现place后Congestion过高,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看short是否在decap cell或fill cell上,如果是,那就是fill cell插入的问题

网友C:
什么工艺,density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工艺,density是多少

工艺是smic 180 Density是37%

网友:
这种工艺和density,就不该出现short,你的M1应该都是假short,是cell的电源和地没有进行逻辑连接,工具就认为是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又从头跑了一下,发现place后Congestion过高,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

你这个place congestion 就这么高太不合理啦,打开database 检查一下

绕线资源不够,可能是因为 IP摆放不合理/ cell的局部density过高 / 电源线规划太密了 /  面积不够(core区小了/cell太多)
打开database,看congestion m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place congestion 就这么高太不合理啦,打开database 检查一下

绕线资源不够,可能是因为 IP摆放 ...

谢谢解答,面积应该足够用,density也不高,是电源线规划的问题吗

congestion map

congestion map

网友:
怎么看都是面积太小了

网友:
小白做东西太可爱了。。。基本功太差了

网友(2024-03-26):
重点关注short,还有就是布线的时候看一下布线是否在对应的track上,尤其是电源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艺是smic 180 Density是37%

Density才37,利用率也太低了,面积还可以砍一半,floorplan没做好,Powerline没规划好吧。

网友(2025-04-01):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在搜索解决方法时看到了你的帖子,可以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如果是floorplan和powerplan的原因,请问该怎么样去写脚本呢,具体情况还请移步我最新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