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 lumped port terminal去嵌

楼主(2024-02-07):
有没有大佬知道,仿真时使用了lumped port ,在导出S参数的时候需要去嵌吗,我目前做了一个试验,一段trace一端加waveport,一端加lumped port,当去嵌掉lumped port的时候,TDR里显示从waveport看向lumped port的阻抗最高点降低了很多,但从lumped port看向waveport的阻抗最高点却变化很少,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去嵌掉lumped port对从不同方向看过去的阻抗会变化不一样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网友A:
Lump port 非均質介面  怎麼去嵌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mp port 非均質介面  怎麼去嵌阿?

HFSS上有个deembed的选项的

网友(2024-05-22):
lump port的deembed只是去除lump port自身的寄生电感,这点和wave port不一样,我理解的在HFSS里面,电流流过的地方只要有空间尺寸就会有寄生电感,PEC也不例外。还有关于TDR从不同方向观察对端阻抗不一样,我感觉可能是传输线衰减造成的,和deembed关系不大,还有就是lump port的尺寸不要太大

网友(2024-09-24):
学习一下,谢谢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