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fet工艺下INV从PNMOS两边接出去情况下,需要在PNMOS中间切断GT吗

楼主(2024-02-07):
左边的是PNMOS中间未切断GT,显得GT过长,右边是中间切断了GT,大佬们觉得哪种效果好点?

网友:
需要,但实际版图看到的是连线的,我记得有一层layer盖在上面是cut掉GT的,你可以查查这层layer。

网友:
过长会有DRC,需要C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