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P的pad顶层AP层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4-02-07):
关于IP的pad顶层AP层的连接问题,顶层的这跟线没有连起来,底层也没有连,顶层AP 层连不了,会跟其他的short ,我给每个pin 都加上了physical pin 也去打了text 设置了virtual connect 把这跟线连上,lvs还是会出问题说它没连上。那么如何才能在不连这个线的情况下过lvs,除了改网表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可以先把AP层删除掉吗。

网友:
我之前好像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好像是在innovus里面生成saveNetlist的时候加上option: -excludeCellInst IP_name,我是做模块内部的lvs的,我导师说顶层确认打上之后,我这个模块的IP也是通过顶层AP层供电的,顶层的确认打上power之后,我模块内部过lvs的时候只需要把IP当做一个“黑盒”,不去merge,跑出来的lvs就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虽然网表里面不包含IP,在模块内部给电源打label的时候记得也要给IP打上AP层的label,我也是新人,如果说的不对的希望在做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AP层删除掉吗。

AP层删除掉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网友B:
你的virtual connect是怎么设置的?
如果是VIRTUAL CONNECT COLON则label必须要带冒号;不然就是通过VIRTUAL CONNECT NAME来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virtual connect是怎么设置的?
如果是VIRTUAL CONNECT COLON则label必须要带冒号;不然就是通过VIRTUA ...

我看的userguide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virtual connect是怎么设置的?
如果是VIRTUAL CONNECT COLON则label必须要带冒号;不然就是通过VIRTUA ...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看看我的新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virtual connect是怎么设置的?
如果是VIRTUAL CONNECT COLON则label必须要带冒号;不然就是通过VIRTUA ...

用的
VIRTUAL CONNECT NAME "net_name"

这个net_name没连,AP层打了physical pin

(刚好像没发出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的userguide设置的

这里写的我有好几个地方看不懂:

1. 第1到4行的cell name应该是layout上的吧;第5行的cell name应该是source上的吧,但是VIRTUAL CONNECT NAME后面可以带CELL吗
2. 最后一行的LVS BOX为啥只对source设了,不对layout设
上述两点麻烦看一下是否需要更正

如果使用LVS BOX的话那可以用下面这句:
VIRTUAL CONNECT BOX NAME “phy_resre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写的我有好几个地方看不懂:

1. 第1到4行的cell name应该是layout上的吧;第5行的cell name应该是so ...

我组合着用试过很多,第一行到第4行的最后一个是top名,第5行后面CELL ...删了也是一样的结果,我只是试了很多个版本截取了一个版本发出来,你说的那个指令我也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组合着用试过很多,第一行到第4行的最后一个是top名,第5行后面CELL ...删了也是一样的结果,我只是试 ...

1. 确认74是text layer并且有attach到AP layer上

2. 单独跑一个phy看是否lvs cl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