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情况下设计工程师会自己修改PDK?

楼主(2024-02-07):
         以前见过一个项目组,仿真跑不过就自己修改了PDK,然后跑过了。。。。,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很好奇到底有多少设计公司会自己修改PDK?

网友:
一般都是不会改的吧。
改的原因只能是跟FAB确认过,否则不是自欺欺人?

网友:
一般有自己的调工艺的工程师,需要一些特殊器件。这种情况会修改PDK的一些数据,但会找FAB的人确认。

网友:
自己设计device Pcell的时候

网友:
仿真跑不过是指什么东西跑不过,太模糊了实在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