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推导开关电容电路的解析表达式

楼主(2024-02-07):
应该用matlab还是mathematica,有这方面的案例吗?

网友A:
你是想問拿來當filter or amplifier

還是當power convert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問拿來當filter or amplifier

還是當power converter的?

谢谢,power converter 和 filter

网友A:
Filter 的話我不太熟, 看一看Theme 的paper or Martin AIC

Switched capacitor converter的話, 把Colorado 的SC paper 看一看, berkeley senders 的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那篇看一看, 後面hybrid,res-SC 就是看senders 的學生 Jason Stauth 的pa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ter 的話我不太熟, 看一看Theme 的paper or Martin AIC

Switched capacitor converter的話, 把Colorado ...

Martin AIC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