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nsen书上CMRR公式推导的问题咨询

楼主(2024-02-07):
想问下为什么这里的ic=Vinc/RB,从何而来?

网友A:
那就是MOS作为源随器了

网友B:
即便繁琐一点把公式中的Vinc换成Vinc-Vth,也不改变低频小信号分析的结论,对于交流小信号的分析,精髓是一样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MOS作为源随器了

想问下为什么这里可以作为源跟随器呢?

网友:
这是算共模增益,等效为source follwer,你要是不理解自己画个小信号图推算一下就好了,计算过程也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繁琐一点把公式中的Vinc换成Vinc-Vth,也不改变低频小信号分析的结论,对于交流小信号的分析,精髓是一 ...

请问为什么ic的表达式会与跨导无关呢?直接就是Vin/Rb

楼主:
已经明白了推导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共模就是源极跟随器了

网友:
推导了一下,应该是A近视等于1,所以近视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