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根线,要跟别的几根线相连接,label怎么写啊?

楼主(2024-02-07):
我写成a,b,c,还是报错啊

Attach to multiple wires需要勾选吗?选不选,似乎都会报错。

网友:
同一个电学节点,只能有一个节点名字啊,你要打破这个规则吗?有什么意义?如果你真的想换名,中间插入一个电阻,把电阻值设置成0.001欧姆,这样也可以在电阻的两段分别命名不同的节点名称。

网友:
如果是想表示几个在电路图里不好画线连接的点接在一起,把这几根线命名为同一个名字,就可以连在一起了?
不对……楼主看起来经验丰富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就是有一根比如B<10:0>的线想和同一个端口连接?那也直接同一个名字就行?……
不太清楚想干什么

网友:
想帮你但不清楚你的问题到底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