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哥能帮我看看SKY66118这个datasheet怎么看啊?

楼主(2024-02-08):
如题,哪位大哥教教我怎么看这个反人类的datasheet,我到底使用哪一个封装图做参考?是1?2?3?

网友A:
上面一张图是封装相关信息,下面图是设计PCB时要参考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张图是封装相关信息,下面图是设计PCB时要参考的信息。

非常感谢,我好像看明白了,1是管脚尺寸,2是建议的连线方式,3是焊盘尺寸,实际上PCB照着3来画就行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好像看明白了,1是管脚尺寸,2是建议的连线方式,3是焊盘尺寸,实际上PCB照着3来画就行了。 ...

是的,3是PCB上的阻焊开窗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