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warning如何解决啊?

楼主(2024-02-08):
Warning: Pin name "Vout" collides with net name "v4".

网友A:
一根被命名为"v4"的连线又接到了PIN “Vout"上,当然冲突了。在netlist中这是同一个电学节点。去掉其中一个命名,剩下另一个就合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被命名为"v4"的连线又接到了PIN “Vout"上,当然冲突了。在netlist中这是同一个电学节点。去掉其中一个 ...

谢谢,别的线,可以直接跟pin相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