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求助

楼主(2024-02-08):
这个应该怎么改呀?改了V2,金属层大小也跟着改变,然后金属层就太小了

网友:
VIA的大小都是固定的 只能按照固定的大小去画

网友:
正常按照RULE画的layout不会有这么多VIA SIZE的错误

网友:
反正这个ERROR最好是全部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