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电流镜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02-08):
中间这两个管子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就是一个高摆幅度的CASCODE电流镜,中间的管子提供偏置用,你可以理解为左边下面的管子是二极管连接的,只是这种二极管天然的有个vth的压差,很方便重叠不用传统的加那个偏置电阻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高摆幅度的CASCODE电流镜,中间的管子提供偏置用,你可以理解为左边下面的管子是二极管连接的,只 ...

这个电流不是copy出来的吗,和偏置电阻有啥关系呢

网友:
Vint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高摆幅度的CASCODE电流镜,中间的管子提供偏置用,你可以理解为左边下面的管子是二极管连接的,只 ...

NVBI2这里是一个电流镜,那这个电流源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就是带隙产生的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