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中的可编程分频器

楼主(2024-02-08):
PLL的loop中经常会用到一种可编程的分频器,可以实现2~[2^(n+1)]-1范围内任意分频,但是分频之后的信号不是50%占空比的。这种结构如图1所示,用了n个2/3 cell级联
,2/3 cell的逻辑实现如图2所示。这个结构是如何实现2~[2^(n+1)]-1范围内任意分频的,又有P信号,又有mod信号,有没有大神大概讲一下工作原理和逻辑,谢谢!(附参考论文)
A Family of Low-Power Truly Modular Programmable Dividers in Standard 0.35um CMO.pdf (155.93 KB , 下载次数: 447 )

网友A:
里面已经说明了怎么实现的啦,
假设X分频,就是要X=2^n+2^(n-1)*pn-1+2^(n-2)*pn-2+...+2*p1+p0.

而采用加or的架构,只是影响到minimum division rat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已经说明了怎么实现的啦,
假设X分频,就是要X=2^n+2^(n-1)*pn-1+2^(n-2)*pn-2+...+2*p1+p0.

我就是这个地方没怎么看明白它是怎么实现这个逻辑的,能不能详细讲一下,谢谢!

网友:
去b站看最近李致毅老师讲的PLL课程,还挺好理解的

网友B:
一篇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篇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请问该文章的作者是谁呢?或者请问还有没有该作者,另外其他篇介绍MMD的blog呢?
麻烦了,谢谢

网友(2024-03-12):
哈喽,我最近也在看这个分频器,可以一起交流,我V:H2056L

网友D(2024-05-10):
请问这个分频器结构最小分频比可以到2吗,我尝试了一下,感觉最小只能到4,到2的话那个或门结构得接到第一个2/3分频器,输出感觉不太多,请问该怎么接呢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请问该文章的作者是谁呢?或者请问还有没有该作者,另外其他篇介绍MMD的blog呢?
麻 ...

蹲一下  后续有找到这个其他的log吗 您展示的论文 我正在研究和使用

网友E(2024-12-18):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分频器结构最小分频比可以到2吗,我尝试了一下,感觉最小只能到4,到2的话那个或门结构得接到第一 ...

我也发现了,这个结构就没法到2

网友:
这个结构不加分频比范围拓展逻辑的话,分频比范围应该是2^n~(2^(n+1))-1吧。

网友(2025-02-17):
这个结构做好了,能用了,但是中间我做160M,分到8M的时候,中间有一级(40M往后的那一级),出现一个/2和/3来回变化的情况,导致出来一个20M,一个13.333333M,仿真pss的时候无法收敛,不知道坛友、前辈们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5-03-26):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分频器结构最小分频比可以到2吗,我尝试了一下,感觉最小只能到4,到2的话那个或门结构得接到第一 ...

把那个p2挂在输出时钟的反馈路上做一个与逻辑

网友F(2025-05-04):
引用 网友E:
我也发现了,这个结构就没法到2

怎么不能到2啊?只要P2控制端等于逻辑0,那么本级的DIV23输出的mod是逻辑1,就不参与控制上一级DIV23,到最后不就是2分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能到2啊?只要P2控制端等于逻辑0,那么本级的DIV23输出的mod是逻辑1,就不参与控制上一级DIV23,到 ...

确实,之前不知道出啥问题, 就是没法2分频,现在好了,不过我低两位的舍掉,到第三位的时候才是步长为1,一直到2^(n+1) -1

网友:
我做这个结构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会出现小数频率,两个级联之后,P0=1时,第一级的输出,按理说和图中这样是对的,吞一个fin周期,,但是我这边确实图2那样的跳动的频率。一开始以为是输入频率大小导致的,后来试了一下低频和高频,发现都这样。看了电路结构也没啥问题,最终输出也没问题,功能正常。但中间频率就是做不到和论文里一样hhhh。不知道论坛做过这个结构的大佬们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5-07-07):
大佬你好,小弟采用相同结构复现分频器,为什么得到的分频效果与论文中理论完全不同!!!!
在Min=P=vdd的情况下,按理来说对于单级分频器是得到分频比为3,但是我这边实验得出的结果分频比为4!!!!
我自己检查了很多遍电路的连接,实在是无能为力
附件是仿真结果以及电路结果

P由0-1.2;Min由0-1.2的扫参

P由0-1.2;Min由0-1.2的扫参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2025-10-12):
MMDIV有几个难点,1/实现静态任意分频比的控制逻辑,比如 1~N。2/实现分频比的连续动态切换,N->N+1->N,尤其N=3,7,15,31,63时要用时序控制下一级div23使能。尤其容易出错。3/输入信号的频率提高到16G~28G,分频比更新速度在2G以上时,控制逻辑如何设计。4/在配合PI减小量化步长的时候如何规避或利用duty不好这个特点实现最大的插相建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