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导入新工艺库之后,不能仿真

楼主(2024-02-08):
仿真一直报错,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老PDK了, 要把 SpectreHDL 转换为 Verilog-A, 搜索 “Cadence Verilog-A Language Reference” 里面应该有手动转换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PDK了, 要把 SpectreHDL 转换为 Verilog-A, 搜索 “Cadence Verilog-A Language Reference” 里面应该 ...

我只看出了文件不对,报错了,大佬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