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坛子里的大神,数字芯片总线引脚的排列有啥设计依据?

楼主(2024-02-08):
比如IC要外扩 内存 ,为了方便布线,相关引脚(地址 数据 控制信号)排列有讲究

良好的pin设计可以 方便布线 ,不知道芯片设计、封装上是怎么考虑的?  难道是一代一代试错把最优排布筛选出来吗?

网友A:
IC die I/O Pads may different to packaged I/O signals order !!! which one you describ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 die I/O Pads may different to packaged I/O signals order !!! which one you described???

我指的是packaged I/O signals order

完整的问题是:
在pcb layout 时 得 规划 信号层数:给定芯片的 packaged I/O signals order ,在指定层数下能否完成布线,或者需要多少过孔完成布线,是如何计算的?

目前是抄参考设计,有没有解析解?在数学上属于啥问题?

网友B(2024-04-17):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packaged I/O signals order

这个问题感觉很大;首先需要知道design rule,然后根据经验规划层数....没有特定的数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感觉很大;首先需要知道design rule,然后根据经验规划层数....没有特定的数学解 ...

@特定芯片 支持的 ram类型是确定的撒

高速芯片  对外 基本是串行连接了

找 DDR3\4\5的 pin 脚设计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