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于SAR ADC的动态比较器仿真问题

楼主(2024-02-08):
楼主在设计动态比较器中遇到一些问题:设计好动态比较器的前置放大器后,想去试着仿真其OOS(Output Offset Storage)的时序,当CLK_SW1=1(CLK_SW1_N=0),是进行OOS的模式,进行失调电压的存储,输入端输入共模电平VCM(1.65V),这时候前置放大器的输出理应是OUTP=OUTN,不懂为啥它会分开到3V和2.6V,求助!

动态比较器中的前置放大器TB

动态比较器中的前置放大器TB

Trans时序仿真

Trans时序仿真

网友A:
可能与开关电荷注入造成的误差有关, 可以试试如下方法debug一下
1. 调整开关时序, 让输出开关先断开, delay一点时间后再切换输入开关;
2. 把开关换成理想模型试试, 比如analogLib/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与开关电荷注入造成的误差有关, 可以试试如下方法debug一下
1. 调整开关时序, 让输出开关先断开, delay ...

好的,我尝试一下!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