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求助

楼主(2024-02-09):
感觉电容被识别为导线了,这个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用电容单独做LVS,就能看出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在layout中是不是你自己修改了pcell,或者是你自己设计的电容pcell,那么你可能少加了电容的一些识别层,导致lvs不能认出电容!